海尔S60笔记本开机不显,艰难维修。

楼主(2013-11-27):
前两天接客户一台海尔S60笔记本,说昨天晚上用的好好的,今天就打不开了。于是取下电池,接电流表,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0.3A左右就掉下来了,和客户说主板问题,报价留下机器。迅速拆出主板,裸板接电流表一样的问题。观察主板无进水,也没发现腐蚀的地方。根据电流变化来看,主板应该有短路,于是用手一摸主板,发现读卡器芯片发烫,型号是OZ129TN,用热风枪吹下,接电流表,电流能上升到0.7A,过一会掉电,也无跳变,取下内存是一样的问题。无意中摸到南桥有些热,考虑到OZ129TN是南桥控制的,难道南桥也不好了,于是找来一块南桥换之,但是问题还是一样的,此时维修进入死胡同。静下心来一想,问题应该是在OZ129TN这个芯片处,于是找来图纸,直接搜到OZ129B这一页,(和主板上的不一样,主板上是OZ129TN,但图纸上是OZ129B,不过不影响)见图1, 找到45脚,45脚是这个芯片的时钟信号,PCI_CLK_1394_A_R是时钟芯片经过0欧电阻R271接到45脚的。果断取下R271,接电还是一样。随手量了一下主板各大电感电压,发现1.8V内存电压没有。找到内存供电芯片OZ811,见图2, 量2脚VIN有19V,3脚是EC发过来的开启电压也正常,且4脚PGD也是高电平。看来内存电压能产生是被后级拉低了。是被谁拉低了呢?感觉还是和OZ129TN芯片有关,图纸翻到了19页,发现OZ129TN这个芯片的125脚用到了+1.8V,见图3, +1.8V过0欧姆的R333接到OZ129TN芯片的125脚,立马热风枪吹下该电阻。接电开机,久违的海尔LOGO出现了,维修到此结束。总结维修过程,其中走了些弯路,不过总算修好了。望大家多给些鼓励。

网友:
顺便把图纸奉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学习了,为什么不在取了读卡器芯片去修内存供电呢?

网友:
话说客户要用读卡器这叫你情何以堪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啊

网友:
修好啥都好说的了

网友:
一看2摸3对地4测电感5修好了

网友:
这回头枪,DIAO!

网友:
有点疑惑,楼主开始就已经拆下读卡器芯片了,照理说1.8v就已经断开了,为什么最后还要取下限流电阻才能好呢,难道那个芯片最后又焊上去了?还是外围有短路?

网友:
你这说的有些前后矛盾呀

网友:
同9楼,既然你读卡器芯片已经取掉,取不取这个电阻有什么关系

网友:
修了一顿,你修的短路点在哪里呀?芯片拆了,估计不是芯片的问题,是芯片外围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分享,也同样不明白为什么取下了读卡器芯片了,怎么还短1.8V呢,总的来说也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一摸2看三测量。楼主厉害

网友:
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芯片问题,不过修好了就是赚钱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逻辑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