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Y510老掉点 求助 谢谢

楼主(2013-11-27):
对于灌黑胶的Y510大家有没有让他尽量不掉点的方法 求大哥大姐们帮下忙 谢谢
求助

网友:
不会是电池不够力引起的吧?检查电池性能或者换一个新的电池试试看呢。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什么事掉点呢?疑惑中

网友:
,小心点,尽量不值,烙铁开最高

网友:
焊桥吗? 温度高点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掉点?新人求科普。。。。

网友:
这个要自己把握,温度和力度

网友(2016-10-09):
我以为你说的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