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维修技术合集

楼主(2013-11-27):
1、插针式CPU弯脚可用9号针头细心校正                           -----适合的工具是必要的
2、少数新的478CPU风扇底部触不到CPU引起死机或断电      -----风扇架装配用的插销或螺丝的问题
3、有的CPU座接触不好取下风扇扣具重装CPU就可搞定        ------装配不注意造成
4、内存和显卡不过先用橡皮擦狠狠的擦,再把插槽也清洗干净了        ----油污和氧化引起
5、主板插两条以上内存条的常导致系统安装失败                             ----内存BANK或供电问题
6、内存性能不良有的蓝屏,有的DOS下正常,进WINDOS黑屏,对集成显卡的板子还有花屏的      -----内存质量太差
7、硬盘和光驱型号识别异常先插拔数据线看看                  ------新数据线的质量实在令人担忧
8、有源音箱有的变压器内含温度保险,把它短接既可修复
9、音箱嗡声大无高频直接更换4558
10、音箱有杂音或忽大忽小清洗电位器即可,一般不需更换        ------电位器磨损还是换了好
11、我一般用耳机试声卡,用MP3试音箱,很方便                    ------工具可以借鉴,用着方便就好
12、电源能开机并不说明它就是好的,PG信号是主要测试点       ------电源的指标很多,用万用表测量正常也不一定是好的
13、电源内主滤波电容鼓包要检查并联的均压电阻及风扇           ------如果均压电阻有问题,其中的一个会过度负担而损坏,风扇坏会过热
14、一开既停的电源多为+12V或+5V的肖特基管击穿                -----低压部分的问题居多
15、对于开关管击穿的廉价电源建议不要修了                          ------拆下元件当配件
16、测量主板下管是否短路最好拿下CPU,部分CPU内阻极低      ------否则连CPU一起测量了,不好判断
17、CMOS放电能解决很多奇怪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的确有用
18、强行触发法配合温度触摸法可能让你迅速找到故障部位        ------那个发热厉害就找那个的问题
19、因供电电压低,主板上不鼓包的电解电容一般不需考虑        ------有时候不鼓包也可能干涸失容的
20、雷击机重点查网卡、I/O、南桥                                        ------出头的椽子先烂
21、网卡坏可能导致系统反应奇慢                                         ------见过的例子不少
22、对采用+12V供电的液晶,+5V供电的ADSL,当电源坏而不便购买时可考虑从主机电源取电
23、修无显的主机我习惯先拔下硬盘的电源插头
24、主板的PS/2供电跳线、BIOS跳线、AUDIO跳线常常惹祸       ------这些保险电阻常坏
25、PS/2插座的排容漏电很常见                                            ------割掉阑尾
26、低端测试卡可能导致某些865以上的正常板子不运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7、少数主板不插显卡不能触发                                            ------以硕泰克为最常见
28、常见精英P4主板内存接触不良导致反复启停                      ------和BIOS所设计对故障的处理方式有关
29、主板的报警声及BIOS灯有时比测试卡代码更重要                ------特别是在00,FF,----之类的故障
30、最小系统法永远是主板维修的真理                                   ------缩小查找的范围,减小外部影响
31、不要动不动就杀南桥、取I/O,先从简单的方面考虑一下问题         -------先简单后复杂,先易后难
32、BIOS数据错乱的故障率较高                                                    -------谁叫它是FLASH呢
33、接修显示器一定要先试试看什么故障现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望闻问切,望在前
34、显示器保险管发黑一定有短路                                                  -------不短路烧不到这种程度
35、电源未启动的显示器要对400V电容放电                                     -------小心无大错
36、G1极的-180V电压也能保存一阵子
37、对常见的3842电源,开关管击穿的3842一般不能幸免
38、400V电容爆浆的一定要用清洗剂把板上的浆液洗干净再试机         ------漏出的电解液都要洗净。不弄干净,遇到潮湿天气会短路
39、行管的故障率最高,烧行管的返修率也最高,所以一定要在高行频状态下拷机一整天         -----修出来不等于万事大吉,还要考验考验
40、无同型号行管时,我一般用C5411代,带阻用BU2520DF代           ------就高不就低
41、修好显示器后要对发热量大的元件引脚补焊好,特别是行输出电路    ------热胀冷缩会脱焊
42、高压包短路最常见的表现是+B电压迅速下降
43、升压型二次电源,断开升压管利于快速判断故障部位
44、LM12XX系列总线脚漏电引起行场扫描块罢工的较多
45、换信号线只要接好R、G、B、H、V、GND六根线即可,数据、时钟线不影响使用
46、场抖先考虑是否摩尔纹调节不当                                          ------这个简单,菜单里先调一下试试
47、对不合常理的故障可重写存储器数据看看                              ------反正一般情况下也不是很难办
48、机箱的电源开关、复位开关短路的也很多                              ------据说以品牌机机箱为常见
49、我的万用表电压档和二极管档用的最多,灵活应用二极管档比电阻档更便捷     ------见仁见智,个人习惯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的 自己先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