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前必须清下bios 重启后屏幕不亮

楼主(2013-11-27):
每次开机前必须清下bios 重启后屏幕不亮  刷bios也不行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点评):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确定刷对程序了。?

网友:
估计硬件有问题台式还是本本?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小电池没电了 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弄个3V的电池上去,特别是华硕本本,CMOS电池不行通病。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是不是哪个跳线跳错了。

网友:
不会吧,怎么是怎样!

网友(2014-06-25):
电池没电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