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自己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3-11-27):
一、修改“制造商与技术支持商”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notepad.exe 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命令会打开一个文本文档,删除[Support Information]以下的所有信息,文件、保存即可。

改了,此操作纯属娱乐,让大家知道别人的工具到底是改动哪里了,没有实用性,只做参考!~

二、如何修改xp系统属性中"注册到"中的名字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egedit(注册表)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更改RegisteredOrganization和RegisteredOwner的资料值为自己喜欢的资料即可。

三、不需要修改注册表,也不借用任何第三方软件,便可安全、快速地实现机器的安全控制。现在以禁止修改“日期/时间”属性为例加以说明:
找到Windows系统安装目录下System32文件夹中的Timedate.cpl文件(如C:\WINDOWS\system32\Timedate.cpl),然后将其移走。这样,无论你通过“任务栏属性”还是“控制面板”,都不能对“日期/时间”属性进行修改,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机器。
相关知识:cpl类型文件为控制面板扩展文件,每个cpl文件实际上都对应着系统的某种功能,如果将它们移走,便会限制相应的功能。以下列出各cpl文件对应功能,供大家参考。
Access.cpl 对应“辅助选项属性”
Appwiz.cpl 对应“添加/删除程序属性”
Desk.cpl 对应“显示属性”
Intl.cpl 对应“区域设置属性”
Inetcpl.cpl 对应“Internet属性”
Joy.cpl 对应“游戏控制器”
Main.cpl 对应“鼠标属性”
Mmsys.cpl 对应“多媒体属性”
Netcpl.cpl 对应“网络属性”
Password.cpl 对应“密码属性”
Powercfg.cpl 对应“电源管理属性”
Sticpl.cpl 对应“扫描仪和数码相机属性”
Sysdm.cpl 对应“系统属性”
Telephon.cpl 对应“拨号属性”
Timedate.cpl 对应“日期/时间属性”
小提示:在移走这些cpl文件时,不要打开控制面板,否则有可能会因为这些文件正在被调用而无法移动。另外,某些cpl文件的移动需要在“安全模式”下进行,如Sysdm.cpl,这是因为在常规模式下,系统登录后该文件将被调用,这时将它移走,系统会自动将其恢复。

四、如何修改系统制造商和技术支持商的图片
制作一张大小约是160*120像素或者是180*82的bmp图片(这里的图片大小不一定非按规定的尺寸),命名为oemlogo.bmp,放在C:\WINDOWS\system32下,替换原有的oemlogo.bmp即可。

五、cpu信息

1、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SCRIPTION\System\CentralProcessor\0修改ProcessorNameString信息

2、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Enum\ACPI\GenuineIntel_-_x86_Family_15_Model_6\_0先在0上点右键-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再修改FriendlyName的信息。

网友:
高手啊 我遇到过把低配置的电脑改为配置很高的电脑。。

网友:
可以骗外行的,可是不懂的人不需要那样啊

网友:
自己用的就没必要了,不过还是了解下好。。。

网友:
很有DIY精神!

网友:
实用性不强,不过还是支持下

网友:
帖子还不错,支持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改的。

网友:
重装系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