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跑码,

楼主(2013-11-27):
联想B460不跑码,同行发过来维修,接到主板,目测,3/5V,EC,BIOS,USB供电芯片两个供电管子不见了,另外没什么不正常,估计是3/5V芯片烧了,然后把EC,USB芯片芯片烧了造成的,打了一下公共点和和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那就飞线通电,       只看见电流0。02升到1。1-1。2不动心情激动了会,看这架试像是跑码了,重插了一下内存,换个内存,涛声依旧啊,看来狗屎是不容易踩到的,好吧。想了想,电流跑到1。几CPU应该工作了,拿起边上的 示波器插到6脚,通电,一个波波一闪而过,没有,CPU己工作,并且己发出寻址信号,只是BIOS没有将数据传到内存,会不会是南桥没有读到内存呢,拿起边上的示器再插内存200脚,
,呀,明显的下接动作,说明南桥己经抓到内存,那为什么会造成CP
U只寻一下就断了呢,会不会是EC没拖干净,或者本身坏,又或者BIOS没刷对呢,唉,纠结一小会吧,干EC还是干BIOS呢,或者南桥,同行也没这么菜吧,刷个BIOS和干个EC都搞不定,那搞个毛线啊,干南桥,花费的工程比较大浪费一个把小时呢,唉还是老老实实查一下供电吧,花十几分钟了分析一下时序和各个电压,此主板,直接由南桥发出SLP-S3和SLP-S4这不知道能不能说名为什么不上电池直接开机的原因这个有待取证,SLP-S4只开启一个内存供电,SLP-S3开启7个电压, 比时续上多了一个1。5V-S3,然后这些PG会开启总线供电,然后是显卡,CPU集显,CPU,知道所有电压就好说了,示波器插各个电感都有,那就查查后续的,3/5/1。5都有,当查到1。8V的时候 这个当然也是有的,那还有两个呢, 测1D5V-S3和0D75V-S0都有电压,但是奇怪的是,两个电压用示波器点都一个大,奇怪,用万用表一测,真的一样大哎,仔细看看,脚没错也没短路,哈哈,看来问题找到了,由于内存基准电压不正常,引起BIOS程序不能到内存里,从面不能上电自检,找了块料板换上芯片,通电,还是1。几的电流,不至于吧,真不至于,内存重插好了,哈哈,内存基准电压变大不跑码确实有点少见,只是没有把自己在修时候示波器图片和主板的图片拍下来,实在没想那么多,我只是个菜鸟,写的不好,请原谅。

网友A:
只是这个EC芯片开始截图截错了,LPC-LFRAME这个信号是在第三脚,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一流,令我等仰望!

网友B: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内存的基准电压是VDD_VREF_PWR 0.75V吗?

网友C:
内存的基准电压偏大可定是不对的哦~~但是后来怎么从新插了一下内存好了呢~~~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基准电压偏大可定是不对的哦~~但是后来怎么从新插了一下内存好了呢~~~很奇怪~~~

换了芯片好了,0D75V正常了,后来不跑码,内存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内存的基准电压是VDD_VREF_PWR 0.75V吗?

三代内存基准是0D75V,

网友D:
这个0.75不是基准电压。是内存的VTT电压,俗称内存负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0.75不是基准电压。是内存的VTT电压,俗称内存负载电压。

哦哦,受教了,谢谢大师的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个EC芯片开始截图截错了,LPC-LFRAME这个信号是在第三脚,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谢谢

bios 不是通过南桥去cpu吗 怎么还进内存了

网友E:
LPC_LFRAME#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PC_LFRAME#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lpc的帧信号,大概的意思是,LPC总线要传输数据,要这个信号有效才行。只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pc的帧信号,大概的意思是,LPC总线要传输数据,要这个信号有效才行。只供参考,

也就是这个信号要有效了,LPC总线才有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PC_LFRAME#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应该是帧周期  跑马用的

网友F:
基准电压也能引起不跑码,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准电压也能引起不跑码,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这个0.75不是基准电压。是内存的VTT电压,俗称内存负载电压

网友:
基准电压的概念是????

网友:
一般不跑吗我干南桥  BIOS   大概的供电查下就行啦。。。如果还是没干好就扔掉啦。。。还是得像楼主学习啊。。细节决定一切啊

网友G:
手上正好有一台在修,电流也能跳到1.1 1.2不跑码,不过我测0.75VTT电压正常没偏大,明天也换一芯片试试。

网友:
没偏大你也换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正好有一台在修,电流也能跳到1.1 1.2不跑码,不过我测0.75VTT电压正常没偏大,明天也换一芯片 ...

没偏大你也换个毛啊

网友:
内存的VTT电压不正常导致不过内存的例子真不少啊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这个信号要有效了,LPC总线才有工作吗

个人学习时候老师教过后我的理解,帧周期信号,南桥与北桥,和南桥与EC个有一个,我们测这个帧信号主要的目的是看芯片与芯片之间是否正常的工作,当LPC总线上的信号完成了一次正常的传输后帧信号会有一次跳变,如果跳变了证明芯片之间通信是正常的,一般来说都能正常通信了也就说明这两个芯片的也就都工作了,个人理解有不对的高手帮纠正下

网友:
思路很好,帧信号确实很重要,测到它可以省去很多其他的测试步骤,判断芯片之间是否正常工作的一个分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上正好有一台在修,电流也能跳到1.1 1.2不跑码,不过我测0.75VTT电压正常没偏大,明天也换一芯片 ...

没有偏大,你换芯片做什么??

网友:
没有偏大,你换芯片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