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掉电的解决经验,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3-11-28):
论坛上关于DELL m5010掉电解决的方法五花八门:有换显卡\刷BIOS\换电源小板\换CPU\换内存这类的等等,在我的掉电的M5010上试过了都没用,修复过程的困难及周折不再细述,故障点是风扇,对比了一下好坏风扇的区别是坏风扇一开机狂转好风扇一开机转几秒停一会儿等温度上来了再开始散热运转,而且坏风扇拆开里面一般都比较脏灰很多,可能此机的温控保护电路的设计中加入了风扇转速异常保护,所以造成不定时掉电。来之不易的经验无偿奉献给各位同行,如果好用请各位多送点下载分给俺吧,谢谢!

网友:
貌似有那么点感觉 有几台就是这样

网友:
呵呵,这个经验好,顶了

网友:
LZ真细心,新手在这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样,掉电前有显示吗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修过一台这个 但是是开机之后 30秒就掉   也是风扇问题引起的  温控检测很严格

网友:
不容易啊,谢谢风箱。

网友(2018-01-07):
有示波器可以看看反馈波形。。。

网友:
风扇 引起的  我搞过联想的换风扇解决的掉电问题DELL 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感觉是风扇供电的问题,风扇轻易不会坏啊

网友:
修过一台这个    也是风扇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戴尔这款风扇坏的多

网友:
这方法不错    以后或许用得上

网友:
之前修到过几台 但是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故障的  不过你挺细心的

网友:
昨天修个ACER的笔记本  开机30秒掉电。换了显卡就Ok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我还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无语    那转速的话怎么控制    我估计都不可以去掉   不然也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