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总线的运行先后问题

楼主(2013-11-28):
对于CPU的寻址信号发出去才有ADS#、DMI、PCI_FRAME、LPC_LFRAME,那么CPU发出ADS#需要供电时钟复位PG正常,CPU的时钟复位PG信号是通过什么总线传输的呢,若是时钟信号通过IIC总线传输,那单桥的又是如何传输,是不是在CPU没有发出ADS#之前DMI和FSB总线就已经在运行了,小弟不解,请各位大侠点醒点醒。。还有SUMBUS是在寻址返回经过SPI和LPC_LFRAME就有吗

网友:
你看你又没好好听讲~ cpu 的时钟 复位 和 PG 不是走 总线 是一组 或 一个信号进去的逻辑条件 ,一个单片机要自主工作必须 要符合 几个条件 。一个是 时钟信号 一个是 被控制信号(复位) 一个是自检测信号也是被控制信号 (PG ) 当你这几个大的条件满足了。 cpu 才会发出 控制信号(ads ) 去 取得 dmi 总线的 响应权(省略N个信号) 然后才跟 北桥 用 总线 (dmi ) 通讯

但是在此之前 单片机(Intel cpu)还必须要满足 其他的杂项 要求 比如说 (供电 总线供电 补偿信号 初始化信号 等)

最后那个问题 就是 intel + nvdia 单桥的 你问 如何传递 时钟。你可以理解成 nvdia 的桥将外置的时钟 集成在内部了。触发条件仍然是一样 你看一下时序就知道了。一定是在 复位前 时钟就会被打开 而且一定是 2跟线 到cpu 内部的 !

上课要听讲啊 要看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