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42过热问题

楼主(2013-11-28):
接到一个a1342,开机之后没有启动任何程序,温度逐渐升高,风扇也在逐渐上升,大概20分钟后系统几乎停止。尝试把风扇调至最高,仍然未能解决问题。
为了对比,观察另外一个正常的a1342,正常开机后,没有启动任何程序的话,温度一直不高,风扇速度也不高。
没有维修思路阿,难道是cpu或者北桥或者显卡有局部短路的问题?
大师们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呢,有的话请不吝指教!

网友:
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温度慢慢升高应该指的是CPU温度吧?打个CPU供电波看看,不然就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有一样的机器怎么不把散热管互换试试呢?根据你的描述很可能是散热管坏

网友:
后来客人等不及,已经把机器拿走了,所以没法尝试别的办法了。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