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20 无显示

楼主(2013-11-28):
收到一款dell 6420 天气一冷就无显示,电流在0.68-0.8, 再开时电流在0.28然后掉电,预热一会儿,或者天气稍微暖和下,开机ok,请问这个机器什么地方不对呢
掉电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大些 BGA一下

网友:
热胀冷缩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先用风枪吹下。

网友:
用风枪吹下,如果亮了,基本可以断定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