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开机电流1.1求助大神

楼主(2013-11-28):
不知几修的机器了说是拿到好几个地方没修好,T430一万多买的,开机电流1.1左右,CPU旁边的L2电感没有电压不知是不是正常无图纸,大师指点。 L1电感有1.1v到cpu里面,L2也到cpu但是无电压。还有现在的thinkpad高端机都不用MOS管转电压了,怎么全是这种玻璃的晶体。真心没搞懂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集显电压吧

网友:
IBM现在的全新机像T410 T420 的那种玻璃管易坏 好像1.5V的那个容易坏

网友:
ai 又是少一个显卡供电吗?难修

网友:
邮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没修头了
你想下 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的东西 就算每个地方做一个故障 都够得你修得 而且这个板子很可能开始不是什么大毛病 然后给那些不会修板的人瞎折腾 最后报废。。。。
劝客户换板简单些

网友:
换一块吧,也不贵

网友:
知道为什么前面的同行没修好?是因为没有图纸、然而这个瞎搞一下,那个瞎搞一下,这板子估计不好修了, 有得折腾了。L1应该是显卡供电,L2应该是集显供电。

网友:
高端货哦~~~~没图纸确实很难下手啊~~~~~~

网友:
你发给我吧,我一直都是搞THINKPAD胡,
帮你搞定,收费一人一半。

网友:
你这个无理头的问,问不出结果的,那个电感刚开机没电压是可以的,1。1的电流,你都不知道是不开机,还是不过内存,还是档在哪个码。回答你的人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别在这里问了,找个会搞的人省时间赚钱

网友:
电流挺高的 这款机器 正常亮机的电流是多少?  1.1a我 怎么感觉 有点短路呢  呵呵 只是这样猜想 还请高手鉴定!!!

网友:
是啊  我记得师傅上次修过这个板子   故障和这个一样 都没修出来  没图纸啊  难

网友:
这种管子比较贵的

网友:
难修的东西哦!!!!!!

网友:
跟过看看 修好没

网友:
应该是CPU电路问题

网友:
顾客不修了,真实无从下手。

网友:
据说是这样的管子里带芯片的,不知道是不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