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的烦恼:高压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元件太密、甚至还有立装小板,可咋弄呢?

楼主(2013-11-28):
元件太密了,想测量某个元件下不了手,想拆某个元件,还得拆其他周围的,大家都怎么搞啊 ?

网友:
       刚巧碰上了,回一贴。先把散热片及管子拆下,其他元件检查、拆卸不就方便了吗。

网友:
散热片上的管子有螺丝,有些螺丝被电容挡住,一拆一条线......

网友(点评):
这样说有点外行了,用吸锡焊铁吸掉散热片脚和开关管脚的焊锡,就可以连着管和散热片一起取下来了,楼主应该多看一些帖子,就能看到有些帖子的图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A:
记得我刚开始学维修的时候常常掉锡,更换元件后一时大意忘记测正负极通短,(原先少用灯泡一般为方便都是通短检测就算)插电测试,啪的一声,眼睛一片黑黑,过啦几分钟才开始看到,大家都要注意这点哦,不要大意

网友:
初步判断,缩小范围。不一定全部原件都要测试的。独立小板如果高度怀疑有问题只能焊接下来在反面测试。
修一个电源比买一个电源的代价更高。

网友:
对的,第一次修电压是5v充电电源。。。一插就爆贴片。。。。吓死人。。。。看到贴片就懒的下手。。。。原因就是没贴片元件替换。。。。

网友:
上面说的连同散热板一起焊下来,焊上去时又成麻烦了。三个管子连同散热片的十几个引脚很难保证对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刚开始学维修的时候常常掉锡,更换元件后一时大意忘记测正负极通短,(原先少用灯泡一般为方便都是通 ...

这个电源也是我第一次修,先是电了一下,还算可以;后来就打火掉闸。
现在由于没有确定位置,有点胆怯了

网友: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图: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你这拆下的都是什么? 好像一个桥、两个推动管?

网友(点评):
看来真的是新手呀,拆下的是待机的辅助管和二只主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也是我第一次修,先是电了一下,还算可以;后来就打火掉闸。
现在由于没有确定位置,有点胆怯了

要是打火跳闸,说明有短路,一般都在高压部分,请认真查看

网友:
朋友,你先不要修啦,先看教程学习电源基础,因为电源有高压不懂还是不要维修啦,不值几个钱,没必要去冒险,真要学习修那先看懂电源电路图,在进行维修,这是必须的知识

网友:
修电源好用的烙铁或焊台是必须的,否则越修越烦,很容易带来其他问题。

网友:
维修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
不错 初学者可以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