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41黑屏 双灯闪

楼主(2013-11-28):
求助了!刚刚送到一个HP CQ41
笔记本
i 3处理器 开机黑屏 过电 电源灯亮 大小写状态灯闪!这是啥原因?初步怀疑是显卡问题!有整过的没有?
笔记本

网友:
先加热北桥和显卡看看。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北桥

网友:
,应该椒显卡。

网友:
这种故状先把内存重插一下,不过的话就加焊北桥.

网友:
这种故障就北桥显卡

网友:
和显卡的问题不大,刷下bios吧

网友:
I3 也北桥? 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