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D盘的非根目录下有文件,但是我现在想复制文件到D盘根目录下?

楼主(2013-11-28):
原D盘的非根目录下有文件,但是我现在想复制文件到D盘根目录下,却提示有相同文件,是否替换

网友:
可能根目录下已经都相同的文件名,是不是隐藏了。楼主你去掉隐藏属性看看

网友:
已经点了显示隐藏文件夹,但是根目录下没有这些文件,但是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我将文件复制进这个新建文件夹,倒是不出现“有相同文件,是否覆盖”的情况了

网友A:
会把原来的替代掉,你看看原来的是什么有没有用,要是和你复制的一样拿酒没必要复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把原来的替代掉,你看看原来的是什么有没有用,要是和你复制的一样拿酒没必要复制了

很奇怪的事,例如D盘内有A和B两个文件夹,A和B两个文件夹下都有一个文件夹C,现在我要复制进D盘根目录下的文件夹也叫C,一复制就说”已经有相同文件,是否覆盖“,我全部覆盖,发现覆盖完了之后,A和B下的C,两个C的大小加起来刚好是我复制进去C的大小

网友:
如果你看不见那么根目录就是有隐藏文件,安全起见改名重新复制进去

网友:
估计是有重复的文件,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