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开机跑到1.08掉电

楼主(2013-11-28):
收到一台dell 1400 独显机器,开机电流跑到1.08,会掉电,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做过显卡
显卡
掉电

网友:
1.08掉电直接干显卡?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 网卡 声卡 短路?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试下开机就拿掉按键看看。

网友:
换了个CPU试了吗

网友:
用风 枪 吹一下显卡 看亮不亮

网友:
先查供电 供电都有了 才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