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内置无声音。

楼主(2013-11-28):
HP 511 内置无声音。 示波器测得不接耳机情况下。耳机孔2 3 脚有波。接耳机后。无波。 只能把5脚一直接地。耳机才有声音。SENSE_A_A 不接耳机情况下有4.1v 。接耳机情况下3.3V。   耳机孔5脚在接耳机后5脚是悬空的。   求助。内置一直无声音。波形不正常。 LINE_OUT_R,LINE_OUT_L 正常有波的。 。  请指教。  功放芯片换过了,喇叭是好的。

网友:
换喇叭啊。。。。。。。。。。。。。。。

网友:
是喇叭没声音呢还是耳机没声音呢~~~~~耦合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 测试下 喇叭 看看通吗

网友A:
这个本子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一般是是驱动问题,到官网下个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一般是是驱动问题,到官网下个驱动试下。

谢谢回复,驱动试过的,并且,这个本子设计是接耳机后。5孔是悬空状态,悬空状态无声音,接地才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一直无声音。接耳机没有,要5脚接地才有。

声卡换了没

网友:
楼主说的喇叭没有问题的话,驱动也没有问题的,而且耳机插进去有声音,那就功放芯片没有问题,剩下来是声卡的问题,先换下再说(偷懒下)。若干还不行的话,就按图检查下周围的电子元件

网友:
声卡芯片有换过 那耦合电容呢?

网友:
换下接口看看吧!!!!!

网友:
换个接口看看,还有功放的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C:
一般都是耳机接口的问题,换个接口就好,注意一定要买对了,别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耳机接口的问题,换个接口就好,注意一定要买对了,别买错了

谢谢回复。客户来了,跟他说了,接受用外接口。HP 511进水的机子,CPU供电,51125。时钟芯片。USB8个脚代电的三个。全换了。

网友:
唉有时候我也觉得没声音比没网络难搞很多呵呵

网友:
上次修一个511,声卡,南桥全换了,还是没声音,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