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求时序

楼主(2013-11-28):
待机只有3.3v ,5V偏低只有2.8V ,vcc5m_on 0V,求时序
时序

网友:
这个要时序干嘛,点位图一点就能看到是哪里出来的,这个是联想芯片经过一个零欧的电阻出来的

网友:
3V 5V 的开启 一起 出来的 你看看 TB有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