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壳子的MOS管 可以用8脚来改装用吗

楼主(2013-11-28):
有壳子的MOS管 可以用8脚来改装用吗

网友:
可以改的 网上有好多人改出来了 我是没改过都是换 你仔细去搜搜

网友:
可以呀  ,  最好要把几组全部换成一样的 ,   因为他们的死区时间可能不同 ,  只代换坏的 , 用不了多久就会再坏的,最好订购铁壳

网友:
最好原装   待用的   功率 不行

网友:
好像不行吧~~~~~有人改过但是永不了多长时间吧~~~还是找个铁壳子的换上吧

网友:
买了一样的好像也很难装好,

网友:
最后用一样的   普通的用不了多久就返回来了

网友:
直接台式机MOS管上 包你结实耐用     千万不能还用铁壳子的

网友:
  可以换啊  我记得要把那个8脚的MOS管放过来装  个人认为在有铁壳子的话就直接换铁壳子比较好  免得有返修!!!

网友:
要换就换CPU供电的MOS管是主板中功率最大的MOS管。

网友:
焊接对风枪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
两个方案,要么全部铁壳子换新,要么就用台机板上的大功率MOS改

网友:
我反正都是换铁壳 不改

网友:
可以 改了很多了  这种铁壳子最容易坏  换了也容易坏 改了最好

网友:
我都是换场管的

网友:
最好是铁壳不然容易烧,但是也有改普通管子的,几个月前修过没返修

网友(点评):
有些是坏了,就不拿你这来修了。有没想过

网友:
害人的元件啊

网友:
只要功率差不多,分清引脚焊上就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功率够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