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主板开机原理 开机电路顺序

楼主(2013-11-28):
一直都没搞懂电脑主板开机是怎么开的,,电路怎么跑的,,哪控制哪控制哪,,从哪走,走到哪,,,,求大哥们多多指教。。。。

网友:
你需要找个师傅

网友:
你找个师傅要不你自己学吧,自己不好学,自己学就去淘宝找视频看

网友:
买本书书看看!!

网友:
那你学个飞机啊

网友:
不同芯片组主板开机电路不一样,要具体对应芯片组主板,在论坛多看看贴,或者买一体迅维出的主板维修书,又或者参加培训。

网友:
我是说我学学开机时,都是由什么控制什么,电压从哪个件走到哪个件,,信号从哪个件走到哪个件。。。。

网友:
推荐你报名学习迅维网的主板维修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这个新手谁都想学,不过都是买点书自己摸索摸索,在找个师傅带下

网友:
看了点东西,,,摸索摸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这个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主要是看芯片组,INTEL/NV/AMD都是开关针的触发跳变信号送给I/O,I/O送给南桥,南桥之后返回SLP_S3#给I/O,I/O再去拉低绿线,完成上电。这是触发上电,时序部分:INTEL是内存——桥——总线——CPU供电,NV的是内存——桥——CPU——总线,AMD的是内存——VDDA2.5——CPU——桥/总线。

网友: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