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口不认任何设备

楼主(2013-11-28):
昨天去外边装系统,台式组装机,系统一进到桌面,正常显示两秒中后出现蓝屏,每次开机都是
感觉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主板没仔细看,应该是杂牌的,内存是二代667,硬盘是sata口的
用u盘装,结果不识别
用usb光驱,也不识别
正好带ide口的光驱,插入主板仅有的一个ide口,连上电源,让光驱启动,结果不启动,bios里的第一页的ide口没有设备,只有sata口有一个硬盘
我这下没办法了,以为是bios里有专门设置ide口的开关,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顾客家还有一台机器,那个机子上的硬盘是ide口,ghost完后我把这个ide硬盘装到第一台机子上,还是不识别,把那台机器装好系统后就回家了
请问高手们ide口不能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刷下别的BIOS看看呗,查一下IDE口

网友:
把电池下了 恢复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