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浮出水了,发个让我修得晕乎乎的小案例!

楼主(2013-11-28):
    潜水很久了,今天得空浮出水面透透气。哈哈没法人太红躺着也中枪,而且是两枪。开个玩笑,感谢论坛对我的认可及广大钢丝对我的厚爱与支持。使我一不小心两次获得“优秀版主”的荣誉。还得到了奖品,一件CHINAFIX蓝色衬杉,(说真的,真是受之有愧)。还记得那是前个月的夏天,我穿着它来到公司上班,那真是霸气外露,羡刹旁边没得说。只可惜现在天冷了,没穿,要不非要“卡擦”两张发上来晒一晒。。。感谢感谢。
距上一次发贴到现在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日子了。正好今天不怎么忙,抽点时间分享一下今天修到的一台机子,当做是谢礼吧。从技术角度来讲这台机子的故障难度并不大,但误导性比较大,有很多大家值得借监的地方。
机型:神舟天运F4000
板号:V30SIX
地点:广西柳州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天气:阴有小雨
  维修过程:拿到板看了下,没有发现有何异常之处。要说异常,怎么这块板上找不到35V电感?是这样的,这种精英代工的板子最喜欢搞这种三端稳压管了了代替之,省成本嘛。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05到0。008左右小幅度波动

  初步怀疑主板有漏电,电容不良,IC不良等,经测量排除之,敌人很狡猾,这是它设下的疑兵计。
  找到1084测量输入5V没有,自然3V输出也没有,EC供电也为0V
   疑兵2按下电源指示灯能闪一下,电流从0004跳到002左右跌回来,说明有触发动作。这就奇了,EC连供电都没有,如何发出的触发指令?
  难道此板待机没有35V?为了验证,于是触发瞬间再去测了下1084,发现35V果真能正常产生,随着电流的下跌一下就消失了。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出来一瞬间就消失了呢?后级存在短路?欠压?滤波不良?。。。操起波波,发现它们的软启动过程很正常

   看来欠压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从电流上升幅度值这么小看得出肯定是第一个主电压都没有产生。
   等等。。。。不对呀,如果此板真是触发后才产生待机电压的。那EC无供电怎么解释,一般像这样的设计都是用线性的3V代替,使其EC开机模块能正常运作,才能控制系统上电才是。?看了下芯片组是SIS的,难道EC不参与触发?真没见过......
  晕了晕了,不乱猜了,看来要破解这疑团,要查看“兵书”了。修这种精英代工的板子修得少,时序不是很了解。于是首先找到了它的时序图:
  郁闷,图上没有标明按开机铵发出的开机信号PWRBTN#的产生时段,所以在这没有办法找到想要的答案,看来只能靠自己分析了,找到系统5V部份,如下图
  从上图分析得知,当公共点正常产生后,电源芯片OZ815输出线线+5V_LDO,实测有。值得一提的是,该芯片一路输出系统5V,另一路输出VCCDDR,而待机3V是由系统5V正常产生后由1084转换得到的。
  而它们的开启信号815_ON+5_AUX_ON都是EC发出来的。晕,绕来绕去又绕回到老问题了,请允许多再重复一次问题,系统5V没有从而3V也就没有,EC的供电正是1084转换的3V供电的,那么EC如何工作,如何发出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的?这样分析的结论就推翻了之前的判断了,此板待机时就必然产生35V才对。。。。。因为EC待机时就需要3V供电。

  再次进入了深思当中。。。。。无意间发现按着开机键不放时,电流能上升且保持,这时量35V也能正常产生且保持稳定,但内存供电没反应。当放手时,35V消失,反复如此。这就怪了,也就是说35V的产生取决于我按开关的按和放。为什么放手电压就会随之消失呢?不想了不想了,脑乱,先三板斧吧,刷BIOS,换EC,加焊5V电源芯片无果。

   看来要找到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到底是哪个是第一个逃兵才行,再次用波波对比了下35V

从上图没能看出先后,再对比5V和它的开启信号815_ON
晕死,同上,上升和下降几乎都是同时的,难道是OZ815的PG异常引起电源芯片保护的,于是马上测了下,发现当按下开关不放5V正常产生时果然PG没输出为0V。得到这结论我没有在这纠结多久,因为我立马想到该芯片的另一路是控制内存供电的,内存供电没出,它不发出PG也是情理当中的事。
  这时的我已经整个人已被敌人布下的这几个疑兵阵忽悠得晕呼呼的分不清南北桥了,直到我在图纸上发现了这个地方,这可是破阵的关键所在,所有的疑团都清楚了

  如上图,其中VADAP是适配器电压,AUX_ON就是开启5V供电的开启信号,PWRON是开关发过来的开机信号,注意哦是高电平触发不是低电平触,如下图

  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了,我想如果有点基础的人也都应该像我一样豁然开朗了吧,既然破阵方法搞懂了,那这阵我破定了。实测VADAP0V,明显有断线,飞线

自然大获全胜
总结:笨笨的我已经从这根断了的玄找到了之前所有疑惑的答案了。那么聪明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呢。我就不说了,就当留给新手一个作业吧,欢迎跟贴分析。对了我说YES,错了我说NO!

想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学的示波器?而且运用的这么好。我有一个安泰信1102C的示波器,一直不大会用。
没有分析整个图纸,从故障点看,1.是否电池可开机?2.电池开机时怎么控制AUX_ON?PWR_KEEP在开关键不释放不会抬高?开关不释放又为何不开启内存电压,难道触犯信号此时还无效?
其实,如果电池的系统总线连接到EC的话。EC必定是适配器模式下待机有电的。
这位大神的确很久没冒泡了,哈哈
分析的头头是到~~~很厉害~~~~什么时候我的思路会这样呢~~

网友:
陈新颖 -5 严禁灌水
linxus -2 严禁灌水
似梦非梦 -2 严禁灌水
囧囧侠 -4 灌水哦,
默默的帅着 -10 严禁灌水
绿茶电脑-赖 -5 严禁灌水
晓风欣月 -10 严禁灌水
黑着眼眶熬夜 -10 请勿灌水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兄弟。灌个水不容易啊。赚2分遭扣了那么多分。同情你。。。。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受教了,以后也整出个经典个案来

网友:
似梦非梦 -1 严禁灌水
黑着眼眶熬夜 -10 请勿灌水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学本本维修中 -10 严禁灌水
qazzymppllq -5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A:
VADAP这个电压在这里有什么用啦?如果只是为了让AUX_ON输出的话 不用开关的3.3v也可以达到效果的啦?还请指教兄台

网友(点评):
就是适配器电压。意思是适配器模式下自动产生待机,电池模式下触发后产生待机。。。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受教了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写出的贴子都是高水平的……俺是小小小白,看不懂啊
…………

网友:
强。这种情况我早就晕了。我也是刚来的,如果技术有您的一半,也就欣慰了

网友:
微动的高电平触发也是经典。很厉害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很牛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板层断线,碰到过一次了

网友:
明白了,难怪说按住开关不掉电。

网友:
学习过,LZ牛哼哼的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拉电压?

网友:
楼主不错哦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贴主,您辛苦了,这么的内容,学习了点,谢谢

网友:
楼主NB哄哄,真猛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该去进修拉

网友:
LZ啊 你晕了 却发出来让我们不晕了, 所以你晕得有价值。

网友:
路过,学习了

黑着眼眶熬夜 -10
学本本维修中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得不说 楼主理论知识和分析能力都很强,
但是这板子看得出来你不是很熟悉,我修的多这板子在我手上基本可以秒了

网友(点评):
是的,第一次修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修得牛叉

网友:
楼主这种帖子挺好的留点东西让看官们自己分析

网友:
1: PWRON本身为3.3V,假设VADAP断线,按说也能导通PQ10啊,从而也能产生AUX_ON...2:PWRON在此有什么作用?VADAP是公共点,就算pwron不高低高,19V的电压也能导通PQ10,从而产生AUX_ON啊? 小弟才思学浅,望楼主和各位高手赐教。在此感谢!

网友:
PWRON由线性5V上拉,要按开关一才有5V,所以为什么VADAP适配器电压断线会造成待机无3、5V,必须要按按键才才生,放手又消失了,这些问题都解释得通了

网友:
高人,波波用的很爽啊!

网友:
讲的实在是好

网友:
正在修这个电脑 谢谢分享

网友:
羡慕嫉妒,我要多学习。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精通

网友:
楼主的整个线拉的够长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控制芯片和下目视管都短路的。

网友:
技术一流,楼主很强大

网友:
下次录个像来就更好了

网友:
对于第一次修这板子的确实会被陷进去 毕竟高电平触发的板子很少!  还好楼主没被经验习惯给误导  找到思路点 瞬间解决故障! 呵呵!

网友:
看楼主的贴能提高维修思路! 没事多发点贴呗~!

网友:
杨门大哥生意肯定很火,感谢你万忙之中写文章给大家

网友:
这种情况,原理图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不错,呵呵,少见的高电平开机

网友:
"PWRON是开关发过来的开机信号,注意哦是高电平触发不是低电平触发"你的意思是1-0-1,还是有其它的意思?

网友:
现在有一台波波,安泰信的,
看你们发帖用的都是普源的,普源好很多?
刚哥能帮忙简述下,如何用示波器观察那个电压先掉,谢谢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修过过几台精英代工的 5V待机用解电容的,电容老爱出问题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台,触发后5V变成2V的,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的我迷迷糊糊的!还的好好学习

网友:
又是示波器,让没有示波器一族,痛苦不堪,不过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技术就是牛X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居然知道我名字,你是?

我是你的FANS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了

网友: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问题不是很复杂,但是找对思路的过程值得借鉴

网友:
经营就是喜欢这样,之前修一个方正的老本也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刚学电路图 又点看不懂

网友:
我说神舟机子为什么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开关按键要按一会儿才开能开起呢

网友:
杨老师......分析太清楚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的水平呢~

网友:
这机器 真够变态的!兄弟的研究能力极强,这才是真的学会了!

网友:
技术好,思路清晰,描述生动!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写出的贴子都是高水平的

网友:
老乡之前是在哪里学的

网友:
是否可以留下QQ

网友:
  楼主  请问 是PD7 到  PQ10 G  级  断线 ??  还是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vadap如果正常,那pwron应该一路到ec的吧,那到这里是什么用呢、pwr_keep有是什么用呢?如果电池开机有是这样的呢?望楼主指点!!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vadap如果正常,那pwron应该一路到ec的吧,那到这里是什么用呢、pwr_keep有是什么用呢?如果电池开机有是这样的原来呢?望楼主指点!!

网友:
这问题要是在我手上,肯定歇菜。谢谢楼主分享。多发好贴呀!每年贴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修成正果

网友:
大师出品必属经典,确实久违了!

网友:
还是大神啊。波波我都不会用 买了好几天了,都没有用到。

网友:
LZ 心思郑密

网友:
图纸才是王道

网友:
看到这后  感觉眼前一黑     前面的路究竟有多远   看到那些英文 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里可以知道  那些定义

网友:
如果是我发现AUX_ON没有,我会把PQ11拆了,把+5V_LDO直连1脚、6脚。这样就有可能费电,还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顺便弱弱的提下,能上传PDF么?

网友:
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有你的一半的思路啊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历害呀

网友:
楼主那个5V和815_ON的对比,当真是牛,示波器出神入化

网友:
我有两个一样的板子  ,到时候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学习了,基础虽差了一点,但意思大概还是懂了

网友:
没有修复之前是因为按下开关不放的时候PWRON高电平,打开了待机电压,放开后低电平关闭了待机电压。VADAP在接入适配器或者电池的时候产生高电平,去导通PQ11,从而一直保持产生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可是故障就因为这个信号存在断线,所以·····这样理解是否是对的?

网友:
技高人胆大,开店才不怕

网友:
    额 神船   用的线性稳压器额   ,      看到那么多灌水扣分    心里一阵寒意

网友:
这个电路有意思,开关的上拉电压用ADPAP来提供,但设计者,将这么高的电压放在层间,是不是有点考虑不周,如果用分压电阻得到一个低一些的电压送来,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这个帖子确实很有水准,谢谢

网友:
学习了。高手出来了。

网友:
VADAP好像其他机器没有用到这样的吧?

网友:
一贴激起千人跟啊~~~楼主技术绝对可以!

网友:
问题不是很难,但是容易误伤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的,我也修过一次,是那个大二极管到一个电阻间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拉电压?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当PQ10导通的时候,PQ11的基极有高电平,那AUX_ON怎么输出高电平啊……

网友:
LZ 你是刚来的吗?这技术

网友:
PD8 是个双向二极管吗,他们是不是要一起PWR_KEEP  VADAP一起高电平才能是高电平呢,且这个双向二极管只能是以最低的那个电压输出是不是,也就是 说比如PWR_KEEP 只有3.3V ,VADAP有18V ,那到最后输出是不是也只有3.3V 呢

网友:
还请杨大哥指教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很强悍。这么有耐心,

网友:
这个开关设计的挺牛,没失陪器电压,一放开关就没AUX_on开启,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了不会再晕头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是不是说  电源接通就应该有PR40 PR42 分压产生AUX_ON      如果是电池情况下得触发产生AUX_ON

网友:
神州这个待机设计与众不同,这个5V的开启,按楼主的意思是故障来时,是不能开机(客户用久,电池也无电),有点难了

网友:
楼主好人啊,辛苦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 既然适配器的电过来就行了 那开关的电过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
示波器有限江湖啦

网友:
应该顶    非得顶

网友:
经验够丰富啊啊啊啊啊

网友:
应该是插入适配器后正常产生的待机电压吧  在电池模式下也有待机电压吧

网友:
好像那个芯片和下MOS管也易短路。

网友:
PD7是稳压二极管吧,稳压多少伏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电流好像是0·08左右,所以开机从0.005跳到0.02并不是EC工作了,而是产生了待机3 5V,只有按了开关才会有待机电流,就是因为按了开关PWRON才会是高电平,这个机器和平时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DAP这个电压在这里有什么用啦?如果只是为了让AUX_ON输出的话 不用开关的3.3v也可以达到效果的啦?还请指 ...

懂了 饼干高见 疑惑大获全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DAP这个电压在这里有什么用啦?如果只是为了让AUX_ON输出的话 不用开关的3.3v也可以达到效果的啦?还请指 ...

如果是电池触发产生待机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修的情况下,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