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乐pad开机后提示不一致的UID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3-11-28):
开机解锁后对话框提示:在SYSTEN的uid不一致,你需要为你擦去数据分区或设备将是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传达的是求助?还是修好了?你没有刷机吗

网友A:
刷固件吧,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固件,联想这垃圾平板,现在官方都不管乐PAD的了,当时宣传的多么多么的好,现在乐PAD这平板很多都出现了系统问题,官方也不放出固件,我都遇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
从来没看好联想乐拍~~~~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吧,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固件,联想这垃圾平板,现在官方都不管乐PAD的了,当时宣传的多么多么 ...

刷固件就是所谓的刷机吗?

没有固件的话这机器就废了吗,可不可以用相同机器拷贝,就像bios提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就是所谓的刷机吗?

没有固件的话这机器就废了吗,可不可以用相同机器拷贝,就像bi ...

如果型号一样可以考虑试下,不知道你想怎么提取呢?用recovery?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型号一样可以考虑试下,不知道你想怎么提取呢?用recovery?我没试过

这个我也没有搞过

网友:
我有个加焊cpu后不开机。求原理图

网友:
联想的平板很多问题,我的联想Y1011用一年也是触摸屏不灵了

网友(2014-02-14):
我的也有一个乐 pad ga-267 主板,可以进系统,但是一会就黑屏,一会就黑,刷系统不行,还是主板的问题,谁有图纸

网友C:
你的主板还在吗?帮忙对个元件,我的主板上有个元件烧焦了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板还在吗?帮忙对个元件,我的主板上有个元件烧焦了

不好意思,客户早都取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主板的原因,刷固件是不行的。

网友:
我有个 不开机 没反应

网友:
手上有台有时能开机显示LOGO后掉电,

网友:
刷下程序就行

网友:
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D: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刷机啊,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刷机啊,需要什么设备吗

去官网直接下载固件 平板连上电脑 直接刷就可以了不要设备

网友:
联系乐pad1000,我修过一次啊,但是我的是硬件毛病啊,固件在网上我也找了好久,都没有啊,没办法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A2207的开机看到LOGO掉电,你们怎么修,一般这样的问题是哪里的事,我搞笔记本的,这东西还真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