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11-28):
来自: 四川资阳 来自 四川资阳
引用 网友A:
CPU 上加铜片 绝了。不能这样干。。AMD集显 吹下试试
只有CPU经过了散热器,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加的-------你还莫说,能降5度(来时,CPU温度56度,加铜片后48~52度,理解为散热风扇片与CPU间隙过大)。
我怀疑是EC或者是“桥”的问题,不敢任性,客户只坚持是系统问题,因为不定时死机------有时一天都不死(但大多时候不超过半小时)。
我主修台式机。见到HP CQ系列的机子,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不接了。HP CQ系列的“个性“让人”生毛“,拆机检测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听使唤“,甚至赔了都不知为什么。
------我对笔记本修理不太“行”,从此拒绝CQ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