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11-28):
      一台PHILIPS的220EW09用户拿来时说屏闪,测了一会没发现什么问题,为保险起见换了几个电容顺便把桥也换掉了,测试四五个小时没问题,用户取走,没多久又拿回来说没修好。
重新测试发现只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就黑屏再亮,手电照确定不是暗屏,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请高手指点,谢谢!
    还有一台PHILIPS的190EW plus驱动板坏,换通用驱动板背光常亮,看电源板信号:
1、2、3:VCC5V
4、5:GND
6:ON/OFF
7:DIM
8:VOL
9:MUTE
10:PID
11:PSC
跑线路看ON/OFF和PSC线是空的没接,PID和DIM都进了一块小板,请教下另外几个线都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灯亮屏无显  基本上来说是高压板问题  看看高压包有没有虚焊

网友:
通用板只接5V GND ON 常亮是你ON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