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笔记本测试电源。笔记本电源+数字电流表

楼主(2013-11-28):
    维修笔记本电脑,一个可观察电流跳变的稳压电源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非专业人员,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测试电源。
    原材料:
    一个数字电流表,如下图。量程:3A,最大5A4根连接线:2根电源,2根电流输入。
    USB电源,如下图:
    把USB电源的5V接到电流表的电源端,电流表就能工作了,如下图。这个表精度达到0.1mA
    一个普通笔记本电脑电源。如果是可调电压的电源有通用性。如果插头可配接多用插头的,更有通用性。

注意:这是个临时性装置,这个装置可能有安全隐患,请慎用。是否安全取决于笔记本电源的性能。特别大短路时,如果笔记本电源没有过流保护,电流超过5A可能烧毁电流表,甚至扩大故障。

网友:
按下图接好电路。

网友:
效果,如下图:
静态电流,13.0mA,如下图:
工作电流,827.7mA,如下图:

网友A:
一个月维修量怎么样,大概多少台机

网友B:
不错,加个电压表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加个电压表更直观

对电压变化的观察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调电源又不贵,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维修量怎么样,大概多少台机

这是简易型的,功能不强。适合业余条件使用。也可以临时使用。
如果笔记本电源没有过压过流保护,还有点危险。
慎用!

网友C:
要是遇到大电流短路的,电流表里面挂掉。

网友:
要是用那种电压,电流2合1的表头就更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遇到大电流短路的,电流表里面挂掉。

确实,这个表超过5A可能烧毁。
是否安全取决于笔记本电源的性能。

网友:
这个还是看看的好用就算了吧~~~呵呵

网友:
这个玩玩可以,做输出可以扩展指针的表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