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3-11-28):
显示这样,在别的显示器显示比这个好一些,不过还是有波浪这样的故障,在抖动,

网友:
新人学习中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插独立显卡试试呢?如果独立显卡清晰,那就检查主板上的,R,G,B,行,场。打打阻值

网友:
查VGA接口13 14脚相连的门电路更换,如果钳位二极管也换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BIOS的情况下不会,进系统就会。

不会是BIOS是蓝屏的。。。你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BIOS是蓝屏的。。。你看不出来?

不会啊,进PE也是OK的~比较蛋疼,还找不到他的门电路~~一般是74ACT这个,在这个板子上找不到呢~

网友:
换独显 看看故障依旧 给VGI打值

网友:
换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