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F725-C21 MS-7615 ver:2.0触发后掉电,求大神

楼主(2013-11-28):
V星NF725-C21触发后掉电,插上主板诊断卡跑到D5后果断掉电,次次都是一样

网友:
D5 2A  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排除外设

网友:
先测开关针有多少V电压。

网友:
如果是上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触发POWER没有反应,拔掉电源,再上电,又转一下就停的话,可能是场管短路了。测一测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