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S2H板GA-MA78GPM-DS2H 有图纸的朋友可以共享下

楼主(2013-11-28):
技嘉主板能加电,CPU没有供电其他都正常,CPU上管S极和下管D极没电压,测上下管G极有一点点稀稀拉拉的PWM脉冲驱动方波,测方波电压为0.27,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24A CRZ)10脚供电VCC 4.94V,31脚和27脚为BOOT有3.77V,29脚为PVCC 4.22V,24脚为EN脚1.14V,以上就是所查到的电压,上面的电压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上面电压不正常PVCC脚电压一般12V.

网友:
可參考論壇上另一篇文章 GA-MA770-S3無復位的維修的內容看看
一樣是29pin12v被拉低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