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 快修

楼主(2013-11-28):
最近一直没时间发帖 早上8点多就起床了 回到家都快10点了   家里也没网    太复杂的案例写的时间过长时间不够  简单的发了没什么感觉  就发个。。。。。。。。。。。。。。。。。。。
正题   机型  三星R518  机子散着从地州发来的(新疆说小县城都是地州)二修  加急(一听——有劲啊)     火速拆机 一个螺丝没有 主板取出一看  *脏话*  显卡没了???不管它 接着观察主板   结论 1NEC大电容  外壳处有点裂痕  2U17有几个引脚发黑 周边也有点黑乎乎的物质看来进液了3:没有明显焊接迹象  4:显卡没了(感觉和主板工作没关系的没明确说)
OK  开工 先相机打开拍照
1:先把U17引脚刮下 周边进液处简单处理下   结论没有明显腐蚀断线
2:万用表拿来打值  正常
3:上电——电流0.09 心想有戏 问题不大啊   接着表笔点起  只有个1.8V  看来只能找图纸了。。。。。。。。。。。。。。。。。
4:图纸打开找到总线供电部分   哎呀  这不是进液的地方吗?  本来还想抓上管G极的波  判断故障点在芯片工作前还是后  看来没戏了(进液处和芯片工作后关系不大)  还是老老实实的测工作条件吧  结果测得开启信号KBC3_PWRON没有  然后又找到D7   测其3脚也没有      找其来源——EC57脚    表笔点起  3.3 V正常  看来只能飞线了 5:接着上电——电流0.16   表笔点起  1.05  1.5都出来了 显卡的1.1也出来了  u的电压没有  波波开启 上管G极  有波  马上联想到之前观察主板第一个结论   直接上钳子 唰唰唰。。。。。6个电容上去
加电——电流蹦到0.54不动了   U电已出  不跑码  换根内存试试  电流哗哗的变了几次  还是没亮   为什么? 没显卡。。。。。。。 修到此处又惦记起上家  太无良了   整故障就整故障吧  你总得给个全尸啊  显卡还取掉  型号都不知道   结果图纸上看型号——没有  淘宝找主板看型号—— 看不清    迅维网上碰碰运气吧 有些很细心的人传BIOS时会写的很详细一也是没有    正在想办法中  有人知道显卡型号吗?

网友:
不足之处还请指出   写的比较急

网友:
不道德呀,所以我现在接二修机都是报高价的

网友:
因该是,G98-630-U2

网友(点评):
这板子在外面这报不了这么高的价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客户报同意换板了   1000大洋

公司的机子    还不是差不多就行

网友B:
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赚大发了

是我们老板赚大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NEC大电容你是怎么代换的?

网友:
还有U17你怎么处理的?如何清理,如何判断有没有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