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保护隔离过不了,芯片BQ24751

楼主(2013-11-28):
PU301   BQ24571
电压:5脚和8脚 :2.5V,  10脚VREF:2.8V,      13脚  0V ,       21脚 0V, 关键脚位就是这几个吧。4脚始终19V.
现在我断开PR304  100K的电阻可以开机能显示。但不知道能不能充电。但没有找到根本问题。而且我有几点不明白。13的ACGOOD#这个信号跟ACOFF 有什么关系。而且13脚外接是电容,不是电阻。PQ307MOS管能够控制13的信号吗,并附图
图纸 联想G450(板号KIWA5AA6

网友:
直接飞线看看呢

网友A:
断开信号OK,那就查下那个信号来龙去脉

网友B: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信号OK,那就查下那个信号来龙去脉

我查了,几个关键信号都正常,芯片都换了两个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我换了,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没查到呢,帮我分析下

网友C:
一般是第二个MOS管击穿了,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第二个MOS管击穿了,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那个MOS管啊?保护隔离的两个P沟道管都换了,下面的100K电阻也换了,还是不行,不过拆下来测它们是好的

网友:
绣出来喇嘛,等答案

网友:
能修好就行这么纠结干嘛,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就是不太好修~~要有耐心~~尤其是ACOFF和ACIN看看~~~如果飞过去能用~~说明不是后级有问题~~点火回路也没问题~~换换电阻什么的试试~~~换换充放电芯片试试~~

网友:
我就是上面的那个图有点看不懂,各位大哥能帮我分析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