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C G2249显示器内置刚化玻璃的尺寸,修的时候不小心 ...
求HKC G2249显示器内置刚化玻璃的尺寸,修的时候不小心摔了

楼主(2013-11-28):
新手,以前从没修过屏前面还加一块琉璃保护的,没注意到,摔碎了,求各位大师碰到过的给个尺寸,好买一块装回给客户,百度上也查不到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就找个好点的玻璃,量好尺寸,用玻璃刀割一片吧,,

网友:
应该 跟液晶屏铁框 尺寸一样的 你照着铁框割一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
钢化应该和屏幕大小一致的

网友:
卖液晶外壳那里大把玻璃选

网友:
跟液晶屏幕的尺寸一样 直接量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