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加电 进水 无3。3 5V

楼主(2013-11-28):
HP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查一下供电芯片,少电压还是信号,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查一下8734 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进水没待机, 这个得一点点的查啊。 你可以上传个图让大家看看 进水严重不? 没待机先插待机芯片啊

网友:
先看有没有短路的,在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