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20 不定时掉电蓝屏

楼主(2013-11-28):
客户拿来说进系统蓝屏掉电!8测试bios下不掉电,拆机看到大电容,换上6个330,现在不掉电但是蓝屏,在PE下蓝屏换光盘PE和U盘PE都蓝屏,进客户硬盘系统一样蓝屏。外设都去掉一样蓝屏,内存换过,怀疑北桥有问题,请大侠指点下!
i7 {: \) T

网友:
基地的热心人那? 帮帮忙呀!

网友:
先别急着动桥。。还是先多想想软件啊。

网友:
春总  这电容换的不错呀   美观

网友:
这问题不好弄  实在不行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换原装的大电容

网友A:
那只有刷个BIOS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刷个BIOS在看看

哦 找个刷刷看

网友B:
330电容中间接地的嘛? 就害怕接触的不是那么好

网友(点评):
裸体测机,然后试着换硬盘,内存试试看。光驱 网卡什么都拆掉

网友:
你量过你的330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0电容中间接地的嘛? 就害怕接触的不是那么好

中间 焊的线 然后连接到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 焊的线 然后连接到地的

你量一下 中间到底 有没有虚焊

网友D:
是不是硬盘坏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硬盘坏的 哦

没用硬盘  用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 中间到底 有没有虚焊

从新焊接一遍一样的

网友: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换过U呢,建意BIOS也刷一下试试,做桥毕竟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且客户拿来时机子还是能显示的

网友:
以前故障是掉电加蓝屏~~~现在是不掉电光蓝屏~~~为什么不换个硬盘试试呢~~~进PE也蓝屏~~换个CPU试试~~~能换的都换了~~实在没办法在东桥吧~~~

网友:
先看你换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楼住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先换电容。?

网友:
建议LZ买NEC大电容回来换,遇到这机子我都是直接换的NEC 也没见返修过,用那电容改的 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能修好概率不大,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
考虑显卡部分吧?

网友:
电容换得不错,焊工扎实

网友:
还是CPU那边的问题,换个CPU试一试,把那几个330电容再换一边。

网友:
有些板的PE是不支持的哦!最好就是先拿个自己的硬盘,在其他机器上面GHOST个系统,或者直接在本机上面装安装版的系统试试看!最后再搞桥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换个内存,再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恩  已经好了! 更新BIOS 用了一天没见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