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3-11-28):
一个联想品牌机里的电源,待机电压正常,但就是带不起负载。是不是肯定是辅助电源部分待机5VSB的电容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3-12-12 17:10):
修好了,换个电容就好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打下3V SB对地阻值 是偏低要不就直接强制供电 看哪里电压不对

网友:
这个电源有问题,接到主板上经1117转换后应该3.3V,实测只有0.39V,换别的电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