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维修 附 mcu程序

楼主(2013-11-28):
           一个联想L193 Wide显示器,故障:不通电。拆机测量电压都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正好手头有一个以前换下来的驱动板,板号为715G2564-2原机的是715G2564-1,接好以后能点亮,花屏。通电说明电源板是好的,看着板号差不多,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打算把mcu换过来试试,用烙铁将两块驱动板的mcu换过来发现本来能通电的驱动板不通电了,再把拆下来的mcu焊到原机的驱动板上,接好竟然通电了,只是画面显示不全。 本来打算换驱动板的,没想到一下给蒙到了,应该是程序坏了。从网上找到程序写上,又不通电了,程序还是不对,反复拆下来又焊上的好几次(不通电的情况无法通过vga在线刷写)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是冠捷代工:板号715G2564-1配屏m190pw01 的MCU程序,刷进去后,开机屏幕很暗,亮度对比度都为0,进入菜单先调成中文,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就正常了。

网友:
  很好,新手学习下了

严谨灌水

网友:
太好了,刚好用上程序

网友:
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驱动板的通病,我给大伙附上一个原装的程序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显示器驱动程序太少了~~~大家多发些哦~~~

网友A:
又看到了熟悉的板子,这种板子我换的不少,很多是主芯片坏的。最后还是改通用板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了熟悉的板子,这种板子我换的不少,很多是主芯片坏的。最后还是改通用板修好的。

通用板,手头也有,就是看着开关板改比较麻烦。   不会改所以就继续研究原机的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板,手头也有,就是看着开关板改比较麻烦。   不会改所以就继续研究原机的板了

说的没错,改板子就是那种压控的改键控的麻烦,要重新改线反正是最后没辙了就改了。

网友:
只要有钱挣还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