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3V 不定时死机 开始花屏 花屏

楼主(2013-11-28):
开始花屏 花屏 开开关关好了 然后就间歇性死机 换过硬盘 内存 还是一样
华硕

网友:
这机器修过很多都是显卡散热固定柱开裂 导致散热不良花屏死机的

网友:
华硕的首先刷BIOS^

网友:
显卡的散热不好,处理下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