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io给搞死了,3只引脚焊了半天,连锡就是分不开!

楼主(2013-11-28):
平时也焊过几次io,qfn的也弄过两个,技术不咋样,但起码的操作方法”略懂“,可今天被这io搞的快气死了!

新io,收到先处理引脚,反复烫了又烫;焊盘也自己刮干净,只是焊盘引脚上锡的问题我解决不了,只能说有但仅是薄薄一层,堆不起来。
然后是摆正芯片,风枪吹几圈定好位置,然后上烙铁焊接。我这烙铁100多块钱高迪936,便宜货,回温慢,平时都是拧到400+干活。
接下来就是烦人的过程了,烙铁稍微上点锡,沿引脚边缘拖。 传说的拖焊从来没有成功过,每次拖下去都是焊锡光亮的把引脚均匀的糊住。所以我都是从里向外拉,一点点拉。通常也都能把焊锡吸附出来。

今天就不行了,三面处理好以后,最后一小块有3、4只引脚无论如何也拖不下来,烙铁头擦干净后十几秒就黄,不粘锡,蹭几下就是黑的,焊锡丝点上去直接起球。温度改到350-450试了好多次,引脚连锡能融化,但就是不跟烙铁走,引脚比烙铁对焊锡吸引力大。

受不了了,太丢人了,怎么弄啊

补充内容 (2013-12-8 15:23):
谢谢各位回帖! 今天用了点好焊膏,50多一瓶的,效果果然不同! 以前烙铁400+焊锡都不容易化开、吸附,结果今天非常轻松!很增强信心啊!
另外,烙铁温度以前开的太高了,其实350就挺好!

网友(点评):
焊膏的问题你用好点的往外一拖就出来了,吸锡线不用。

网友(点评):
你拍个操作视频上来看看,然后有针对性地给你点意见~~又或是回拍一操作视频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用吸锡线拖一下多余的焊锡,或者焊锡膏多涂一点,再或者换烙铁,

终极奥义,:换人

网友:
用进口焊膏   换烙铁头    再不行咋整   你知道的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还是松香做助焊剂较好!锡的粘合和光洁度都很好!!而那烦人的松香眼也能看得见!排走或避开都行。。。松香可不好反复使用!很伤焊嘴的!造成发黑现象!

网友(2014-03-11):
呵呵!换人可是消极的话语!!解决不发黑的焊嘴,并不一定是贵价工具,一般的使用,K型焊嘴能做到,若要焊精细的件,加工一下尖锋度就行(要专用设备去改),若要焊接再大的焊件,加热风枪辅助,都能焊接好的!!

网友(2013-11-28):
这就得慢慢的想办法

网友:
你把温度调到300,换好一点的焊膏试试

网友(点评):
300度运行,热量恐怕不够!!外热式的还行,内热式的就难了!!

网友A:
其实 如果烙铁拖焊不熟练的话,就直接风枪吹,然后看哪个引脚虚汗,在烙铁头加焊下

网友B:
烙铁不好用吧。

网友C:
引脚上涂焊膏,烙铁头擦干净就会把引脚上的锡吸过来,温度不易过高

网友:
烙铁要保养的!自己的工具都不逞心~还修什么修!修机器工具最重要!就好像是检测出问题没芯片换!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你的看法!!灵感一到,马上去做!刚想焊接,拿起的却是‘碳头’。。。我熬过这经历,的确不好受!!现在OK啦!!

网友(点评):
现在焊接,不管焊盘多大,或焊盘再小,有或是BGA焊盘脱落,也能做回焊盘了!!(不用飞线办法)

网友:
焊工是需要平时多多练习,不是焊过几次就能焊好的

网友:
按您说的,就差换人了。
吸锡线上去后粘住,多顶一会儿也吸不上来,残留到引脚缝隙的焊锡很少但是也连锡。
焊宝已经流成河了
烙铁头换过,也是秒黑。平时焊电容倒没有这么黑过。

人就别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如果烙铁拖焊不熟练的话,就直接风枪吹,然后看哪个引脚虚汗,在烙铁头加焊下

可是问题也有,由于焊盘上锡少,疯抢吹上以后,估计至少一半都是虚焊的

网友:
还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不好用吧。

排除人的因素后,可以怀疑烙铁了。可是之前也是它焊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脚上涂焊膏,烙铁头擦干净就会把引脚上的锡吸过来,温度不易过高

烙铁头黑了后,海绵怎么擦也不行。熄火i后用东西刮掉再开火,可是黑的太快了

网友E:
焊膏 一定要好。有一次我也遇到IO焊锡弄不掉。整死都弄不掉。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过这种事情。想想过手的板子没有2000片,也有1000片吧。从来没有这种现像,最后换一个焊膏就好了。轻轻松松就下了。顺便说一下弄不下来那焊膏就是修手机用的那种。太差了。3块钱一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焊膏 一定要好。有一次我也遇到IO焊锡弄不掉。整死都弄不掉。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过这种事情。想想过手的板子 ...

我的比你的好多了,8块的。最主要是烙铁头咋黑的那么快!

网友:
先弄点焊膏上去,然后把温度稍微的调低一点,可能温度过热导致不粘锡

网友:
哈哈。我已经换成100多的啦

网友:
焊接没有这么难吧

网友:
这是维修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烙铁技术是搞维修的必须精炼的 ,奋斗吧.....

网友:
10来元一罐的焊宝,还不如松香水。
烙铁头坏了,焊什么都难。

网友D:
之前以为焊过几个,有点把握。今天才感觉到如此丢人,哎。工具是不咋样,人也挺够呛。还得从头做起啊

网友:
拿配件板多次练习增加手感在试试估计会好点,我就是这样。一个套件本来一天了事,因为ic拖了三个多月才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以为焊过几个,有点把握。今天才感觉到如此丢人,哎。工具是不咋样,人也挺够呛。还得从头做起啊

估计是你那烙铁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比你的好多了,8块的。最主要是烙铁头咋黑的那么快!

2个情况 烙铁不恒温   要么换个烙铁头

网友:
烙铁不行,好的烙铁直接连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头黑了后,海绵怎么擦也不行。熄火i后用东西刮掉再开火,可是黑的太快了

海绵不行,就把家里面刷碗的清洁球拿来。

网友F:
来了,告诉你个绝招
有没有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了,告诉你个绝招
有没有松香??

当然有啊,好几小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比你的好多了,8块的。最主要是烙铁头咋黑的那么快!

我们都是用100多块的你用8块钱?????用559吧保你好拖

网友:
焊膏和焊锡的问题换好的就可以

网友:
还是烙铁的问题,虽然温度调得够高,但热量没有充分传递给焊锡,使之流动性差,不易拖走。

网友:
“烙铁头擦干净后十几秒就黄,不粘锡,蹭几下就是黑的,焊锡丝点上去直接起球”判断是烙铁头温度过高,助焊剂较少或者质量不好,氧化物质没能及时还原,导致烙铁头氧化过快,颜色较黑。
把烙铁加热后粘助焊剂在焊锡上来回蹭下就好了,把温度降下来。
托焊要慢一点,但是不能太慢,防止温度过高。焊接IO时托焊助焊剂要用好一些的,流动性差的话容易连锡。

网友:
io的脚是不是有一点点歪呀?我们都用多芯的细铜线粘上松香放在焊点上用烙铁加热,呵呵,当吸锡线使了!

网友G:
刚开始学焊IO的时候用便宜的焊锡,用普通的松香,把主板都搞得黑呼呼的也不成功,现在用好焊锡,好的助焊剂,真是痛快,简单一洗跟新的一样。所以,耗材非常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学焊IO的时候用便宜的焊锡,用普通的松香,把主板都搞得黑呼呼的也不成功,现在用好焊锡,好的助焊剂 ...

麻烦问一下您,买焊锡丝和焊膏,有什么规格要求吗?
顺便说一下您的烙铁啥型号多少价格呢?

网友:
焊锡用的是友邦0.8 500G的那种,价格 60左右,焊膏用的是基地BGA送的那种,铬铁就普通的936,安泰信,泰克都用,100块钱左右

网友:
焊功是要慢慢历练出来,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点评):
焊工有技巧,工具要可靠,温度是关键,刀型焊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