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故障解析及蓝屏代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28):
  电脑蓝屏含义:
  电脑蓝屏,又叫蓝屏死机(Blue Screen of Death,缩写为:BSoD),指的是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在无法从一个系统错误中恢复过来时所显示的屏幕图像。
  现象说明:
  电脑蓝屏蓝屏,英文名称BSOD(Blue Screen of Death)。从专业的角度讲,这一术语被定义为“是指当Microsoft Windows崩溃或停止执行(由于灾难性的错误或者内部条件阻止系统继续运行下去)时所显示的蓝色屏幕”。
  而我们平常所说的“系统崩溃(system crash)”或者“内核错误(kernel error)”抑或“停止错误(Stop error)”的专业术语为“程序错误检查(Bug Check)”。
  电脑蓝屏蓝屏,英文名称BSOD(Blue Screen of Death)。从专业的角度讲,这一术语被定义为“是指当Microsoft Windows崩溃或停止执行(由于灾难性的错误或者内部条件阻止系统继续运行下去)时所显示的蓝色屏幕”。
  而我们平常所说的“系统崩溃(system crash)”或者“内核错误(kernel error)”抑或“停止错误(Stop error)”的专业术语为“程序错误检查(Bug Check)”。

  电脑蓝屏错误代码一、
  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77,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仔细看下面的解决方法:
  我们在日常使用电脑有时候会遇到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77的问题。那么遇到0x00000077这个蓝屏代码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呢?本篇我们将要介绍的就是蓝屏代码0x00000077的解决办法。
  0x00000077:kernel_stack_inpage_error代码分析: 表示需要的内核数据无法在物理或虚拟内存中找到。一般来说是磁盘有故障, 对应的数据遭到损坏或感染病毒。
  解决办法:更新杀毒软件到最新版后杀毒.并用(chkdsk /r)命令来检测硬盘.如果还不能解决,可用硬盘提供商提供的硬盘工具进行修复。
  电脑蓝屏错误代码二、
  windows xp在启动时发生蓝屏问题,代码:0x000000c2,具体的蓝屏信息如下:
  “0x000000c2(0x): bad_pool_caller
  a kernel-mode process or driver incorrectly attempted to perform memory operations. typically, a faulty driver or buggy software causes this.”
  解决方法
  针对以上问题,请尝试使用以下方法修复您的系统,具体步骤如下:
  1、将xp的重新安装光盘放入光驱;
  2、重新启动计算机,按del键选择从光驱引导,(需要进入bios,设置第一启动顺序为光驱启动);
  3、当屏幕上显示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时,请按任意键,系统将从光盘启动;(注:这个界面出现时间较短暂,请注意及时按下任意键)
  4、约一分钟后,系统出现欢迎使用安装程序菜单,菜单包含以下三个选项:
  (1) 要现在安装windows, 请按enter键。
  (2) 要用控制台修复, 请按 r。
  (3) 退出安装程序, 请按 f3。
  5、按r键选择进入“恢复控制台”;
  6、系统提示选择windows安装分区,一般默认情况下是安装在第一分区,选择后,按回车键确定。
  7、系统提示输入管理员密码,如果管理员密码为空,则直接键入回车键。
  8、在系统提示符下,如“c:\windows\”,输入 disable cnsminkp 回车。
  9、输入exit重新启动计算机。
  电脑蓝屏错误代码三、
  那么遇到0x0000007e这个蓝屏代码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呢? 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代码分析: 系统进程有错误产生, 但系统的错误处理器捕获不到。原因有很多, 比如:硬件的兼容性、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问题、 或是软件问题。
  解决办法:打开"事件查看器"来查看相关时间的错误信息,再根据错误信息来解决。
  案例解析:
  之后打开(事件查看器)发现,错误service control manager
  service control manager错误的解决方案
  1、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选“管理”->“设备管理器”。
  2、选择“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在“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中选择“npkcrypt”,卸载之。
  3、运行“regedit”,可能存在键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ontrolset001\services\ npkcrypt”或“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2\services\npkcrypt”等,删 除之。
  4、如果qq目录存在:npkcrypt.sys、npkcrypt.vxd、npkcusb.sys 三个文件,删除之。
  5、重启动后即可生效,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有条不紊,还不错

网友:
程序高手啊 呵呵

网友:
有时候蓝屏代码只是参考不可以全信……

网友:
不错,适合新手学习,感觉有些地方看的不太懂啊

网友(2015-12-07):
这是所有蓝屏吗?还是常用的?

网友:
不错,如果再全面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