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自动关机命令

楼主(2013-11-28):
输入
cmd
在cmd里再输入
at 23:00 shutdown -s
具体时间自己定

设置一 定时自动关机
  假如你需要电脑在20:20自动关机,那么只需要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然后输入at 20:20 Shutdown -s,点击“确定”即可,必须先启动Task Scheduler服务。这样当电脑系统时间到了20:20时,电脑就会自动出现“系统关机”的对话框,30秒以后就会自动关机,这30秒是为了让用户在关机前保存现在运行的工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注意:-s参数是指本地计算机。
  .设置二 倒计时自动关机
  假如你需要电脑在10分钟以后自动关机,那么只需要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然后输入Shutdown -s -t 600,点击“确定”即可。这样电脑即开始倒计时,10分钟以后电脑将会自动关机。
  注意:-t参数是倒计时自动关机的命令,600参数是10分钟即600秒。
  .设置三 取消自动关机
  假如你已经设置了自动关机,但又改变了主意,不必自动关机了,那么只需要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然后输入Shutdown -a,点击“确定”即可。这样即关闭了已经设置的自动关机。
  注意:-a参数是取消自动关机的命令。
  .设置四 定时重新启动
  假如你需要电脑在20:20重新启动,那么只需要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然后输入at 20:20 Shutdown -r,点击“确定”即可。这样当电脑系统时间到了20:20时,电脑就会自动重新启动了。
  注意:-r参数是重新启动的命令。
  .设置五 倒计时重新启动
  假如你需要电脑在10分钟以后重新启动,那么只需要在“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然后输入。
  Shutdown -r -t 600,点击“确定”即可。这样电脑即开始倒计时,10分钟以后电脑将会重新启动
  .设置六 自动关机&重新启动之前提示

网友:
这个在xp的时候好像就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