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1600暗屏一起更换高压条和灯管OK

楼主(2013-11-28):
同事送过来的,已经用好的屏幕试过不行,到手立马拆开屏幕,用万用表打下高压条的保险无穷大,欣喜更换安装,立马烧掉保险,什么情况,然后自己改高压条,经过如下 高压条高压条有4个可接点,最上面是19V电压的,第二个是3.3V亮度信号,第三个是可调,最下面是接地,直接接三根,19V3.3V接地点。安装上面,接屏幕还是不亮,拿个好屏幕用上改过高压的好用,屏幕的灯管坏了,肯定无疑,因为手里没有测试灯管的,只有一步一步的弄了,拆屏幕取出灯管一看,灯管断开两节了,那个新的把灯管的两头焊接好,用新的热缩管包好,安装上面,测试一切OK, 呵呵,很少遇见两个一起坏的,辛苦了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呵呵维修吗就是自己动手。

网友:
嗯 不错,就是为什么保险又烧了呢?

网友:
这个吗应该是高压棒坏掉,我打了一下,也没有电子零件短路的,瞬间需电量过大。只是自己推断。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啊

网友:
高压条后级有短路才能导致保险烧掉。。。

网友:
还没遇过2个一起坏的。

网友:
这个可能当时两个都坏了。呵呵。修好就有成就,不错。如果只是灯管坏的话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信号的。

网友A:
接口搞反了,才短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搞反了,才短路的吧

老大,接口反了能插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