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OC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3-11-28):
一台23寸山寨AOC液晶显示器,无型号。
客户送来说不通电,一个月前之前换过灯管。
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测,电源板有17.8V、5.28V稳定输出,连接按键板指示灯也亮。但一装起来,就没输出,指示灯不亮。
怀疑哪里接触不好或虚焊,也有怀疑过灯管打铁漏电,后来想不至于引起按键板不亮。目标锁定在电源板和、驱动板和按键板上。
啥也没想,按键板直接喷印度神油,也没用,也有排除驱动板问题。各板线连接好也能点亮屏幕,有AOC的 logo,测试一直很稳定,装机后依然指示灯不亮。

又拆,想起拆机测试时电源板是平放在屏幕上的,装机后电源板是立着的,于是给电源板通电,5V、18V都有,一拿起来或拍打抖动几下电源板,5V就慢慢降到0伏了,18V那路则降的很慢。给5V 那路的整流管、电感啥的能加焊的都加焊,故障依旧,单层板也不存在板层线路接触不良的问题。
现在故障清楚了,定位在电源板上,平放着有输出,稍有振动就没输出了。加焊无果,查源头,LD7576GS的管理芯片,稳定输出时HV脚与VCC脚310V、12V、CT脚2V;无输出HV脚290--315跳动,VCC脚9---15V跳变,CT振荡脚0V,明显没起振。

芯片能长时间稳定输出,应该没大问题,怀疑一脚的振荡47nf电容漏电,随便换一个换不行,估计容量不匹配或芯片性能不良,找7575改电阻代换解决。
这个故障案例有两点很迷惑人,一是很容易想到虚焊接触不好的问题;二是,抖动电源板,停止输出时,5V降的较快,18V一路降的很慢(由于电容蓄电),很容易让人误认为5V无输出、18V正常,其实两路抖无输出了。之所以轻轻晃动电源板就不输出,是因为一脚为CT脚(7575一脚接104电阻为RT 脚)为管理芯片的振荡频率脚,70kHz左右,一脚芯片内部为振荡器,可能对振动比较敏感加之性能不良,稍微晃动,就不工作。

网友:
zhe\\cb mzxcb mx,,NKc,.m, .ncnmx.zxb bjvvbzxknvcxz

网友:
你遇见的故障 太离奇了啊!

网友:
芯片能长时间稳定输出什么依据?

网友A:
你这个怎么可能是山寨的啊  楼主你修AOC修的少吧

网友(点评):
山寨的可能性大,也修过不少aoc,找遍找不到型号,只有贴的全英文纸标签,但是电路板做工不是很差,也可能刷的AOC的程序。

网友:
确实是罕见故障啊,要我估计直接换板了都,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怎么可能是山寨的啊  楼主你修AOC修的少吧

但是这个板子是  冠捷标准电源板 你看出来没

网友(2014-01-03):
楼主的那句:很容易让人误认为5V无输出、18V正常,,,,,,,,,,,,,不正确哦
亲,,,开关变压器产生这两个电压的线圈是相通共地的,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不会产生~~

网友:
这样都行,好几次遇到这种故障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就改通用电源模块了

网友:
按键板直接喷印度神油--------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