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不触发

楼主(2013-11-28):
  如题,主板为ms—7592  ver:7.2主板上电触发保护,我这边的电源有两个,其中一个有问题,插上后居然不掉电,上真u啥的,都是各供电时钟,复位居然是5v,不跑码,无意中测cpu的pg时发现也是5v,我就怀疑是待机3.3和5v供电互窜了,结果换掉待机 5v转3。3待机芯片后上另一个好电源,不掉电了,复位,pg也恢复为3.3了。
  就是告诉大家现在V星的待机3.3不再是1084啥的mos管转换了,所以主板触发掉电也有可能是这种转换芯片的问题。
  高手勿喷,我就是个半桶水,同时想为大家提个醒才发的帖,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不会

网友:
楼主不好用的电源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