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慢,分区装系统慢,扫描又很快。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28):
硬盘慢,分区装系统慢分区要半小时,装系统两个小时也装不完,装后系统运行也很慢,扫描又很快没有点,。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是什么盘,,是不是其它设备引起的问题,换过硬盘试了没

网友:
西数和希捷都有慢的通病,可以修复的,需要专业设备,清除一些日志信息。

网友:
两块都是西数的,SATA2.5的,320G

网友:
没有软件可以做到吗?,我现在又有一块了

网友:
不用专业软件也可以清,只是比较麻烦,清除一些日志信息就可以了,这是一些硬盘的通病

网友:
要用到什么东西,请指教

网友:
如果是WD的,把02模块全部填0,就快了,通病

网友:
通病,清一下日志信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