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8):
前几天客户送过来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修台板的师傅接手的,拆开发现是笔记本架构 的,就交给我了,,由于笔记本太多,所以延迟到今天才搞,故障为不通电
先上正反两面图

接直流电源,电流0.004,3、5V电感无电压,断电发现5V电感对地短路为0欧姆,,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用烧鸡就可以直接秒杀,,,但是,,,我郁闷了,翘电感,电流表调2V,2A烧,,,再用手摸,摸了半天没任何发热的地方,,,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到是电容短了,,因为如果是芯片短路,烧机的时候一定会发热,,,但是电容就不一定了,电容对地短到0,有的可以直接从外观上面看得出来,,有的能烧出来,,也有的看不出来,也烧不出来,,,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况,没办法,只得找图纸慢慢查了,,上图

此时电感已经断开,SB5V_PWR转5V_S5,5V_S5后面都查了,没查到异常,就怀疑C393,C400,C919,,,,C393翘起一个脚,测量发现还是对地短路,C400在主板上面没用料,,,C919我找了老半天,发现在主板背面的一个小电容,,从外观看不到任何异常,,没办法,只能先取下来试试,,没想到取下来之后就不短了,。换了一个上去,装机测试OK,,
此电容,在烧机的时候没有发热、发烫,,,。。外观也完好,,,就这么短了。。。。。

最后顺便把图纸上传上去吧

网友:
???附件怎么都没上传上去????

网友:
有时候烧机法也不是很好用的  这种小电容不好找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那个机子一样,也是一样的问题,,,是3,5V  待机芯片背后的一个小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看来这个B305有通病

网友:
还有三张图

网友:
不好测,这么难都能修好,不错。

网友:
一体机修的很少

网友:
短路的机子还好 烧鸡法不是 万能滴

网友:
看思路学维修,

网友:
给了我思路。

网友:
恩,后级一般有电阻,芯片的,可以直接排除,电阻坏只会阻值变大,芯片坏也很少直接短到0的,,,可以考虑的只有场管跟稳压二极管,,这两个我也量过了,,所以才排除后面的问题,从前面查

网友:
一体机修的比较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7-18):
楼主强大,实在太牛X了.

网友:
这个图纸我正需要,可是积分问题  不能下载

网友:
下载了 打不开 浪费分

网友:
楼子好厉害,一般小电容的短路烧不出来的,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前几天修到一个是12v的供电的芯片坏了,后来换上以后12v正常了,尼玛不亮机,后来仔细查,原来是bios的电池做和电池链接的不好,两电池是3.3,亮坐是1.几v,直接在板子上焊了一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