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2JR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3-11-28):
机器板号;K42JR
故障: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从0.01-0.03-0.01
这是一个淘宝客户发来的机器到手的时候只有裸板 连CPU都没有 不过还好没有被修过 华硕机器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进入主题不说废话了 插电会从0.19掉到0.01华硕机器好像都这样 然后再按开机键 就是上面所说的故障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没什么大事 找了一下图纸还真找到一个差不多的看了一下图纸IO是IT85OO的此机器是IT8570的听说这两个差不多 就照着修了,既然按开机键电源灯会亮那就说明开机键那一块没问题且IO已经发出触发动作了 就直接测了一下IO112脚 PM-RSMRST#3.3V正常 再测56脚PM-PWRBTN#3.3V按开机键有高低高的跳变 IO发出这个信号后南桥就应该会发出SLP信号了看了下时序 应该是发出PM-SUSC#第10步没法测 第11步PM-SUSC#了通到IO的21脚测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此时目标锁定南桥了 没有点位图南桥条件不好测了就只测了能测的了 旁边就是晶振测了一下一个脚3.0V一个脚没有这肯定不对啊问题只有两种要么是南桥坏了 要么是晶振有问题先从简单的搞,就把晶振那一块搞了结果一样那就只有南桥了吧 没管那么多就先加焊一把不行就换呗 。上BGA后 你们懂得 此机修复 写的不好 但求加分

网友A:
楼主不会是淘宝上搞换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是淘宝上搞换板的吧。。。

不是我是做维修店的

网友:
没有点位图南桥条件不好测了就只测了能测的了

点位图怎么看啊,什么是点位图啊?新手求教

网友:
时序很重要,没有学习过,自学中,很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华硕K42JR不难找啊

网友B: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分析的很好

朋友 觉得好就加个分呗 加分不扣你分的

网友C:
楼主没测下晶振 对地值   我嗅到过一台HP的  15.6的还很新    没图纸   的也是南桥晶振的问题     测南桥晶振一段对地值700多一段直接为 0000000000      料板拆个晶振换上去竟然好了     真是捡到死鱼了  南桥倒是没坏    这都半年了没动静  应该是完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测下晶振 对地值   我嗅到过一台HP的  15.6的还很新    没图纸   的也是南桥晶振的问题     测南桥晶 ...

我的也是搞了晶振不行 才搞南桥的

网友:
ASUS的没有图纸也只有找类似的修了   楼主技术一流  人品爆发   要是做完桥不行  那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