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11-28):
一个致铭*****BLP31B-G的主板,可以亮机,可每次进系统快到界面时,机器发出一个类似高频的叫声,哼地一声就黑屏了,也不关机 ,再次开机也不亮屏,代码跑00,要等一会才可以亮机,他细检查主板,发现CPU上管其中一个被换了,原装的是3818,换成了8384809NG,看来是这个管子有问题啊,要不就是不良要不就是功率不够。又找来一个3919换上,开机进系统运行半天,一切OK。  听客户讲原来是不开机,有时风扇可以转一下,拨掉CPU供电是管的12V插口,可以正常开机,上家维修判断为CPU上管坏,就随便从其它料 板上拆一个上管下来,换之,才出现了这个故障,换了好几个都是同样的问题,就不给修了,嫌费事。
        看来场管代换的原则:代换管子参数(耐压,电流,功率,等)要大于或等于原管,不可盲目代换。否则要走弯路,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