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B46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3-11-28):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B460的机子,按开机键没关机,只拆了C壳,查看没有3。5V。。一量总线19V到位了。

电路图都没打开,先拆了EC的BIOS。刷个程序装回去。插电。3V 5V有了,开机亮机。

此机的EC是独立的BIOS芯片,,老手别喷了。新手可以看看。

11392469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新手,这种经验好/

网友:
就没有讲到啥   赚分来了吧

网友:
真神人啊!秒杀了,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被评了减10分,哎,以后秒杀的机子一定要说自己怎么怎么的修好才行了!哎!!!技术好,秒杀也有错!!91就不会这样!。伤心……

网友:
上次也遇到同样问题 换了TPS芯片还是没待机电压  刷bios好的!

网友:
真心感谢前辈的经验!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EC bios是通病,还有EN0开启电压没有,串联分压的两个电阻也是通病

网友(2021-12-27):
这个机器通病有好几处!

网友:
每次刷这个BIOS都提示损坏,换个芯片就好了。谁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