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美 M220ZL -L03 白屏维修

楼主(2013-11-28):
Q1 Q2 Q4 Q5都代换过了,电压仍是1.5V左右,不知道什么地方短路了,测所有电容没有短路的。求解?

网友:
你先测屏驱动板 保险后即对敌阻值是多少,来判断是不是短路, 还有白屏有可能是屏驱动图像处理芯片的是啊。

网友:
屏供电一般都是5伏的。。。你测的是升压以后1.5伏还是上屏的电压就是1.5伏??

网友:
电容轻微短路是测不出来的  碰到多了

网友:
白屏如果确定了是屏的事本人一般只会查屏保险是好的么  坏了搭一跟线一般就好了。如果好的果断放弃不修了。

网友:
3.3稳压供电,各项电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