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真的太神奇了!!!

楼主(2013-11-28):
华硕的G41主板,自动关机

用手摸摸CPU供电场管发烫,我直接把下面两个下管换了,居然神奇的好了!!哈哈

网友:
如此的神奇....赞一赞...

网友A:
瞎猫也有遇到死耗子的时候。我修全部USB不能用,连基本的检测都没做,直接把前置的某个接口上的”6腿"件去掉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发热要换掉是肯定的。只是你说的下面两个场管是哪两个?

网友:
没有任何原理吗

网友:
运气来了档也档不住。。不过还是经验足,判断出问题所在换只解决。。。

网友:
MOS管,多数情况电流不稳定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我摸了好多MOS管都没这现象,反而是些芯片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猫也有遇到死耗子的时候。我修全部USB不能用,连基本的检测都没做,直接把前置的某个接口上的”6腿"件去掉 ...

是前置面板上的USB接口吗????

网友:
对啊,其实修主板挺神奇的,只要掌握方法,功夫到家,一切都是小菜

网友:
现在一般MOSFET管子都没啥温度,那个电感温度都超高。。。把那片PCB板搞黄的都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