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acer4743g头痛问题

楼主(2013-11-28):
acer 4743g 的本子,英伟达610m的显卡,开机不显示外接正常,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后涛声依旧,又刷了bios试试还是不行,换了一个屏还不行,测屏上就一个19v的供电明显不对,3.3v 5v的没有见测主板屏接口的3.3v的3.45v左右5v的只有4.28感觉不对,是不是低了,新手不会跑电路真作难啊求各位师傅说说现在如何下手

网友:
5V偏低了,不对啊!

网友:
不懂,你再看看还有高手在吗

网友:
解决了查了lvds信号是南桥参与的之后,加焊南桥解决